自带的仿真EEPROM与普通EEPROM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5-19):
正在学PSOC4,想了解自带的仿真EEPROM与普通EEPROM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 仿真EEPROM 数据表

楼主:
看了,根据理解,在正常运行时不能写如数据到仿真EEPROM,求真相·

网友B:
想保存一些运行数据,此EEPROM是不可用?

网友C:
没用过,帮顶吧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呵呵

网友D(2016-07-20):
有区别呀,模拟的EEPROM是flash, flash和EEPROM的区别就是他们的区别。擦写次数不同。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Flash和E2PROM的区别

网友F:
普通的可以一个字节一字的写,而不用去关心其它地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