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 nRF905 失败

楼主(2016-05-19):
msp430f149 硬件SPI 驱动 nRF905 失败

网友A:
详细说说

楼主:
手上有一个可以驱动nRF905的源码,但是SPI是用IO模拟的。
  我想换成430的硬件SPI,但是调了好几天都没成功。。。

网友B:
spi的模拟io能用的,楼主可以搜搜的。

网友C:
调试不成功,也有可能是nrf905不行

网友D:
这个看下SPI的通讯速率多大的?还有硬件设计上两边都没有啥问题的吧?

网友E:
看看供电是不是问题

网友E:
是不是设置的地址一样呢

网友F:
你的设置代码呢

网友E:
使用模拟spi吧

网友G:
通信地址呢

网友H:
看看接线对不对吧

网友I:
还是用io的spi。

网友F: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
nrf的通信不能太远

网友H:
接口一定得对才行的。

网友J:
寄存器配置的对吗

网友J:
一般要检查电源供电的问题,然后才检查程序的。

网友K:
这个也采用模拟的SPI总线的,但是需要注意单片机所用到的主频率的

网友K:
是说主时钟的频率,这个直接关系到SPI总线的时钟来源的。

网友J:
楼主的问题是电源吗

网友J:
3.3v供电的吧

网友L:
这个需要仔细的阅读nRF905模块的资料,看下其控制的有啥遗漏的没

网友:
spi通信,检查时序

网友M:
这个首先需要注意的是SPI总线的,时钟源的选择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