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在工作时可以听到电流声

楼主(2016-05-19):
(无正文)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感通过大电流的声音

网友B:
这个跟电感有关系的。

网友C:
电感磁致伸缩or线圈振动声音;进一步的原因,可能是电感饱和、负载功率过大,导致芯片周期性的过流保护;解决办法:选用饱和电流大的电感、 使用电流更大的芯片;线圈振动发生可以浸漆

网友D:
那是电感过大电流的声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感磁致伸缩or线圈振动声音;进一步的原因,可能是电感饱和、负载功率过大,导致芯片周期性的过流保护;解 ...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的,这个在选型设计中都必须要注意的。

网友F:
又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