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极限参数

楼主(2016-05-19):
各位大仙好,三极管(以NPN为例)有个极限参数Vceo,代表基极开路时,CE间的最大耐压,超过这个电压就可能击穿三极管.我的问题是假如三极管的基极没有开路,而是通过一个电阻接地了,此时的三极管也是截止的,在这种使用条件下,VCE得多大电压能击穿,是不是要比Vceo大一些呢?请不吝赐教,现行谢过。

网友A:
好像是三极管的B往下拉一点,可以提高管子截止时的VCE.
这个耐压有些三极管会写在手册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三极管的B往下拉一点,可以提高管子截止时的VCE.
这个耐压有些三极管会写在手册里面. ...

谢谢你的回复,我刚才又看了一下datasheet,确实没找到,手册上有Vceo,不过我不需要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刚才又看了一下datasheet,确实没找到,手册上有Vceo,不过我不需要这个 ...

不是每个都有
我也忘记是在哪看过的了.
有些好像会写VBE=0时VCE的耐压.还有一个就是Ib=0时VCE的耐压,两个电压好像不一样的.

网友B:
NPN击穿主要是CB之间的PN结击穿

网友C:
这个好办
Vces>Vcer>Vceo

网友D:
同样关注,求科普

网友E:
CB结的漏电电流被放大后,IC达到测试电流就是VCEO了,B对地之后会大好多;BE相连就是接近 VCBO了

楼主:
多谢,好资料,顺便问一下,这是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好办
Vces>Vcer>Vceo

总监大人能否详解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好资料,顺便问一下,这是哪个型号?

什么型号不重要,重要的是7楼Lgz2006所说 Vces>Vcer>Vceo 。
此规律对任何三极管都适用。
也可以理解为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接个电阻,电阻值越大,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耐压越低,电阻值为无穷大时就是Vceo,电阻值越小,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耐压越高,小到为零时就是Vce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型号不重要,重要的是7楼Lgz2006所说 Vces>Vcer>Vceo 。
此规律对任何三极管都适用。
也可以理解为三 ...

多谢,学习了。

网友C:
测得某Vces1000V,Vceo600,
而Vce220欧700V,Vce20欧则900V了。
另见1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