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芯片不工作

楼主(2016-05-19):
(无正文)

网友A:
芯片各个管脚的电压正常不

楼主:
都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啊?一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
sd是亮的,otw接通瞬间亮了一下。

网友B:
没有接触这个芯片。帮顶一下

楼主:
刚发现芯片的输出OUT-A对地短路啦 ,有测试一个板子变成OUT-D对地短路  才用的是pbtl电路

网友C:
在测试的时候, 需要先仔细检查焊接问题.
由简到烦是个好的处理方式.

网友D:
对照技术手册   仔细看一看   好好找一找   看看是否有哪里短路了

楼主:
嗯,好的,结贴了,晚安哈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啊?一直查不出是什么原因。

从检查到的结果看, 这个正常还是查得不够仔细. 不过也让大家迷糊而不知道怎么给你帮助了

检查要细致, 良好的调试习惯和规程还是需要养成的

网友F:
tas5630有没有使能之类的

网友G:
这个讨论到这里的其原因的还真不好说的

网友H:
是不是芯片坏了,换个试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