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活都不能进行读操作

楼主(2016-05-19):
请问有谁调试成功过CY8C21434 SPIM 模块的读操作,我可以向SPI从设备写操作,但是死活都不能进行读操作

网友A:
有程序吗

楼主:
请高手指点:
void SPI_Write(unsigned char dig)
{
        PRT2DR |= CS;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TX_BUFFER_EMPTY)){};
        PRT2DR &= ~CS;                         // set slave select low
        SPIM_1_SendTxData(dig); // set message to transmit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SPI_COMPLETE)){};
        PRT2DR |= CS;                        //
}

unsigned char SPI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ReceivedData;

        PRT2DR |= CS;

        PRT2DR &= ~CS;
        SPIM_1_SendTxData(0x00);  // 写伪数据,以便读到数据
        while(!(SPIM_1_bReadStatus() &  SPIM_1_SPIM_RX_BUFFER_FULL));//RX Buffer register has received current data
        ReceivedData = SPIM_1_bReadRxData();
        PRT2DR |= CS;

        return ReceivedData;
}

网友B:
无能为力

楼主:
算了,明天再说吧,结贴了

网友C:
单步仿真看下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