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IC的THD输出如何测试

楼主(2016-05-19):
大神,
  有什么方案测试音频IC的THD么,只测试其在1K HZ附近的THD。。。。。。不知道有这种IC么,多谢!

网友A:
好像有专用的音频测试仪吧.松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专用的音频测试仪吧.松下就有.

多谢,
想知道测试原理是什么

网友B:
分别测量基频和谐波的能量,差不多就可以计算失真了
简单的搞法,就是让基频从低通走,谐波从高通走,更简单就是基频的低通都不要了

网友C:
基频陷波100dB以上, 然后测量总谐波电平

网友D:
在ADC动态范围足够的情况下,直接FFT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大神,
  用的F103的片子,不知道直接FFT有压力么,对外围采集ADC有点要求了。。。。 ...

STM32F103最高采样频率能达到1MHz,分析1kHz足够了,

我的程序1024点FFT,16位数据,连加窗和取模一起,一次FFT大约耗时70ms,

网友E:
如果频率是固定不变的,用DFT可能会更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STM32F103最高采样频率能达到1MHz,分析1kHz足够了,

我的程序1024点FFT,16位数据,连加窗和取模一起, ...

F103才12位AD,音频IC最少也是16位的吧,你这是拿杆秤校准分析天平

网友D:
数值计算也最少要32位浮点或以上

网友D:
去除基波后余下的信号电平与未去除基波时的总信号电平之比还不是THD,而是THD+N

网友D:
这里用纯数值方法分别产生8bit, 16bit 和24 bit的1KHZ左右的正弦波仿真信号,并测量其失真和信噪比等参数,以便初步估算AD转换的位数对失真和噪音计算带来的影响。

             8bit仿真1KHZ左右正弦波

             16bit仿真1KHZ左右正弦波

             24bit仿真1KHZ左右正弦波

网友G:
有专门的仪器,或者用电脑也可以,不过如果你要求高,需要专业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