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TH0*256+TL0得出来的数是多少进制的

楼主(2016-05-19):
TH0 TL0 不是16位的吗
TH0 8位 TL8位 它们是00000000 00000000 这样的形式
还是什么形式? 这样的形式又该怎么转换为10进制的数?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怎么试?

网友B:
求商,求余

网友C:
不管多少进制,计算机只认识二进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多少进制,计算机只认识二进制。

那 当我用
if((TH0*256+TL0)*0.034)/2<15
{P1^0=0;
}
的时候他的条件为什么会恒成立?

网友C:
你TH0和TL0在编译器里不会被定义为Flot型把,乘以0当然等于0,0除以2还是0,0肯定小于15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 当我用
if((TH0*256+TL0)*0.034)/2

定义浮点数变量,结果再取整运算  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TH0和TL0在编译器里不会被定义为Flot型把,乘以0当然等于0,0除以2还是0,0肯定小于15啊。 ...

那定义成uint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义浮点数变量,结果再取整运算  就解决

是讲th0 tl0定义为float吗?
可上面的人又说不行.

网友E:
你不会自己先定义一个 uint16_t temp来把他们保存起来?
直接搞的话很容易出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会自己先定义一个 uint16_t temp来把他们保存起来?
直接搞的话很容易出错的 ...

不是 我定义的是uchar

网友F:
改成if((TH0*256+TL0)*0.034)/2.0<15.0 )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 我定义的是uchar

uchar是8位的 你用来保存高八位+低八位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uchar是8位的 你用来保存高八位+低八位怎么行

*256不是变成了低八位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256不是变成了低八位吗?

&256才是低八位好伐?

楼主:
引用 网友E:
&256才是低八位好伐?

噢噢。那如果要把他们变成10进制的数该怎么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噢噢。那如果要把他们变成10进制的数该怎么做?

.............
%10 取余
/10   取整
循环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
%10 取余
/10   取整

是(TH0&256+TL0)%10吗?还是TH0%10

网友G:
郭天祥的书里面好像就是用这个方法把T0的16位转换成了十进制数

网友:
16位定时器是指16个二进制位,进制转换不会吗?每位乘以权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TH0&256+TL0)%10吗?还是TH0%10

你还是先把 TH0&256+TL0 保存下来吧
之后你想怎么操作再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TH0和TL0在编译器里不会被定义为Flot型把,乘以0当然等于0,0除以2还是0,0肯定小于15啊。 ...

跟我身边一位编程大神说的一样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管多少进制,计算机只认识二进制。

版主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好了,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