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MBI6662

楼主(2016-05-20):
我用MBI6662做恒流,调节电流电阻Rcs的时候,为什么小于1A的时候工作状态不对呢?请指教啊

网友A(2022-01-16):
请问楼主这个芯片会用了嘛?为什么我按照应用电路搭出来,led是恒压的,而且把不输入pwm时led也恒压工作,就像是驱动芯片根本没作用

网友A:
1.我是根据手册给的应用电路弄的pcb板,供电电压是24v,设置的输出电流为1A
2.上电后,我实测led灯两端电压为22.5v,流过的电流为0.1A,led常量
3.我想请教一下,首先led常量是否说明了led驱动芯片没有问题?其次,我想问您在使用的时候输出电流通过配置限流电阻后,上电就是恒流输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