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表防拆卸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20):
弄一个光敏器件,一旦拆开外壳,就自毁。

网友B:
一是靠结构工艺使拆机尽量困难,二是加一个接触传感器,一组触点即可,一旦回路断开则自动记录,在交互时上传已拆机信息。

网友C:
拆一个失败,第二个就随便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