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帮我看看这个二极管有什么用

楼主(2016-05-20):
如图,二极管有必要加吗?

网友:
续流保护的作用,不加也可以

网友A:
在三极管断开时,释放扬声器线圈中的能量

网友B:
电流大就加 不大不加也行

网友C:
蜂鸣器吧  加不加无所谓了

网友D:
续流,有必要加的;
喇叭也有感性的;

网友E:
反向保护而已

网友F:
要看那蜂鸣器的性质,
有源蜂鸣器,不加;
无源蜂鸣器,加;
从图上的蜂鸣器符号看,那是一个无源蜂鸣器(扬声器的符号),所以应该加。

网友G(2018-11-22):
喇叭里面有线圈,断电时,产生强大的电动势。如果没有二极管,那么电动势将会击穿三极管。
在这里,二极管是续流作用。

网友H(2019-03-19):
手机产品上的喇叭是没有加二极管的,马达倒是有加

网友I:
论坛大了,什么样的电路都有

网友J(2020-11-06):
如果是喇叭加个二极管那喇叭出来的音质不是不保真了?

网友K:
感性负载泄放二极管,有人叫续流二极管

网友L:
无源蜂鸣器必须要加,因为线圈的(反向的)感生电压很高,可能击穿回路中的其它元件(譬如图中的三极管)。

我的一个EM15A万用表,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兴许为了节约成本),蜂鸣器没有反向并联这种二极管,测量感生电压高达65V,我发现后,赶快加装了二极管,就消除了这个潜在的威胁。
直流电路的负载为感性负载(电磁铁线圈,无源蜂鸣器时,继电器线圈等),都必须要加装适当(电流/耐压)足够的这种(续流)二极管以释放感生电流,消除感生电压。
见下列图:

反向并联二极管以前的蜂鸣器两端波形(交流档测量的波形),反向(叠加了感生电压)电压高达65V

反向并联二极管以后,(交流档测量的波形)反向电压不到3V,(实际是信号电压的交流成分)

网友M:
续流二极管,感性较大的器件就需要加这种管子

网友N:
J25是感性元件就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