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C/GUI显示缺笔画,请各位大神请教

楼主(2016-05-20):
用UC/GUI显示中文字体,将中文字库添加来以后,发现显示缺很多笔画,字体是宋体16号,请各位大神请教?

网友A:
如果驱动没问题,应该就是字库问题。反正我用的好好的。字库是自己用软件生成的小字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驱动没问题,应该就是字库问题。反正我用的好好的。字库是自己用软件生成的小字库 ...

现在我试了其它字体,小号字体可以,大号字体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