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自己焊的F2812板子,内部AD不工作。

楼主(2016-05-20):
     直接把AD口引出,输入0-3V电压,可看寄存器,显示都是0.0,AD没有工作,这是真么回事?硬件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不工作可能的原因太多了,你这么抽象地问别人很难回答

网友B:
AD的时钟打开了吗?

网友C:
首先看DSP芯片是否工作,3.3v和1.8v电源有没有,AD使用的是内部基准还是外部基准,内部基准:ADCREFP引脚和ADCREFM引脚分别接10uF电容然后连接到模拟地,ADCRESEXT引脚接24.9kΩ/20kΩ然后连接到模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