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AF的CAN初始化配置的问题???

楼主(2016-05-20):
这里的CAN_FilterID1、CAN_FilterID2和CAN_FilterIDMask1、CAN_FilterIDMask2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
STM8L把过滤好的报文和过滤器号一起存入FIFO,只是硬件存储方便吧?编程的时候是不是不理理哪个过滤器号啊?

楼主:
看懂了,但是把过滤器位宽设置成1个32位 、2个16位 、4个8位 、1个16位和2个8位。这样设置是为什么?
CAN_FilterID1是最高4位吗?

网友A:
这个没有弄过,这个stm8的can总线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弄过,这个stm8的can总线好用吗

不知道,不过应该还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懂了,但是把过滤器位宽设置成1个32位 、2个16位 、4个8位 、1个16位和2个8位。这样设置是为什么?
CAN ...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