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在STM32上连接PS2键盘容易不

楼主(2016-05-20):
大神,
  想用PS2的键盘连接在STM32上,程序写起来简单不?
多谢!

网友A:
PS2 好像是串行数据,你用两个引脚接上去应该可以驱动起来,当然先把时序看清楚再动手

网友B:
这个你用两个IO就够了, 关键是你要实现PS/2的时序,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用两个IO就够了, 关键是你要实现PS/2的时序,祝你好运。

多谢,
  这个时序好实现不,大神

网友C:
以前用vhdl写过ps2键盘的应用,代码不是太多,用C语言也应该不难

网友B:
这个PS/2的时序不复杂,好实现。以前我用51单片机IO口模拟时序都做过。

网友D:
PS2,是五针接口吧。

网友D:
1 ---数据线Data ;
2 ---预留N/C ;
3 ---GND;
4 ---Vcc (+5V);
5 ---时钟线CLK;
6 ---预留N/C ;

网友D:
CLK
DATA
总线状态
空闲
主机申请发送,禁止通信
禁止通信

网友E:
你先了解这个PS2的协议,剩下简单的很。

网友F:
不算是很难咯

网友G:
PS2不复杂的

网友H:
做USB的吧更方便

楼主(点评):
很复杂吧

网友I(2017-01-08):
楼楼实现了吗,我也在写STM32的PS2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