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搭建的稳压源发生振荡

楼主(2016-05-20):
本人模电小白一个,一个项目中需要自己搭建一个快速响应的稳压源,很理论化的一个电路,实际做出来输出纹波较大,输出波形类似三角波,幅度大概70mV,运放输出端波形更大,幅度大概14V,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为什么运放输出会有这么大幅度的波形,感激不尽。电路图如下:

电压端输出波形如下:

运放输出端波形:

网友A:
运放输出和负输入之间加个小电容,几十几百皮法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和负输入之间加个小电容,几十几百皮法这样的

并个电容果然有效果,大侠能否解释一下原因,模拟电路我几乎完全还没开窍,,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个电容果然有效果,大侠能否解释一下原因,模拟电路我几乎完全还没开窍,,多谢了 ...

这要用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分析才好讲清楚。
简单地说,负反馈本来相移是180度,但因为环路中还有其它带有相移的环节(包括运放内部电路),可能在某个频率上相移变成了正180度,如果环路增益大于1,则会产生振荡。
此电路中,运放以外还增加了Q5等,也就是增加了产生相移的环节,更容易产生振荡。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让各产生相移的时间常数错开。运放输出端与反相输入端加个小电容,就是错开时间常数的一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用反馈环路的稳定性分析才好讲清楚。
简单地说,负反馈本来相移是180度,但因为环路中还有其它带有相 ...

谢大神分析,,基本懂了,以前从来没用过运放,学模电的时候就对频率补偿、零点、极点的概念很模糊。

楼主:
多谢多谢,模电的水太深了,很多概念都还理解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