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下载程序是下载到APROM了还是下载到LDROM了?

楼主(2016-05-20):
用JLINK下载程序是下载到APROM了还是下载到LDROM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下载到aprom吧,这个是程序应用区。

网友B:
取决于你编译器的地址设置,下载到哪里都可以

网友C:
看你的设置选项了,不过一般程序都是下载到APROM中的。

网友D:
LDROM是启动程序,用来烧写bootloader的。

网友E:
这个不一定的,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F:
应该有类似stm32那样的boot脚了,通过boot脚的电平来选择下载和启动方式。

楼主(2016-06-27):
和芯片的型号和厂家有关的。每个厂家的设置都不一样,但是都有可供选择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