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关于MOSFET管子衬底(case)的疑问.

楼主(2016-05-20):
先来看一下MOSFET的结构

这个是MOS管的原理结构,在结构图上,P型(N型)衬底是独立的,在符号上也是一个单独的引脚C.

而实际中,衬底和源极连到了一起,所谓的C和S并到一起引出来了.其实这并不影响一般的使用.

从原理上分析,导电的沟道应该是G极和衬底间施加的电压产生的?当衬底与S连起来以后,这个电压就是所谓的VGS.
那问题来了,如果不考虑C与S的连接,这个电压是加在GS之间的话(S和C断开),管子能不能工作呢?

但大多数管子是S和C内部连接了,也就没有办法做这个分析.
但我最近发现部分管子的S和C是不连接的.

用表量了是不短路的,意思就是内部没有直连.

按手册里面给出的用法,S和C是要在外部电路上连接的.这和普通的MOSFET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在我最近发现一个机子上的这些MOSFET的C和S并不是连接的,C是接到了一个特定的电压上,而D/S脚的电压是不固定的.这样的用意是什么?工作条件又是什么?厂家的手册里面没有给出任何关于C脚的参数(比如电流和耐压什么的),那这种情况下,C脚是怎么配合其他引脚使用的呢?

网友A:
顶一下,也想知道!
有器件吗?能否实测呢?

网友B:
CASE是外壳
Substrate是衬底,它和栅极之间的电压决定管子的输出电流/电阻

网友B:
某宝似乎有卖的,几块钱一个。。。。。。。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B:
高频电路有衬底和源极不连的用法。

网友C:
C叫背栅,闻名知意!

网友D:
利用反栅效应来设置MOS的饱和电流或者导通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