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M4TK系列

楼主(2016-05-20):
新唐NuMicro® M4TK系列是高性能32位单片机MCU),内部采用 ARM® Cortex®-M4F 核心。支持多达16信道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采用电荷转移机制侦测,只需要6μA的功耗(以3.3V/10 Hz/key计算)。工业级工作温度(-40℃ ~ 105℃)、宽工作电压(2.5V ~ 5.5V)与高强度抗干扰性(8KV ESD, 4KV EFT) 。封装方式有LQFP48、LQFP64与LQFP100。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个M4TK,是楼主自己瞎掰的,还是新唐刚出的?都有什么型号?

网友B:
新唐 好久没有搞活动了

网友C:
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芯片,是M4的吗

网友D:
机接口(HMI)、数字电子锁、RFID智能卡片阅读机、电子保险柜、扫地机器人等。

网友D:
重点特色:

内核
- 具浮点运算单元(FPU)与数字讯号处理(DSP)的ARM® 32位 Cortex®-M4
- 最高可运行至72 MHz
- Thumb®-2指令集

- 工作电压:2.5V ~ 5.5V
- 工作温度:-40℃ ~ 105℃

内存
- 128/256千字节 Flash
- 32千字节 SRAM
- 可配置数据存储器 (Data Flash)

• 触摸按键
- 最多可提供16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

12位模拟数字转换器 (ADC)
- 最多达16通道

• 12位数字模拟转换器 (DAC)

• 16-bit PWM
- 最多达12通道
- 支持数据捕获
- 可做为16位定时器用
- 144 MHz (6.95ns)

定时器
- 4组32位定时器
- 16位PWM定时器(最多达12组)
- 1组24位系统定时器(SysTick)
- 1组实时时钟(RTC)

传输接口
- 一组USB 2.0 OTG/Device
- 多达5通道串行口 (包含2组LIN总线)
- 多达3信道SPI接口(可提供2信道I²S接口)
- 多达2信道I2C接口(1 MHz)

电压可调式接口
- 自定义电压由 1.8V 至 5.5V
- 应用于 SPI、I²S与串行口界面

安全性
- CRC校验

频率控制
- 外接高速:4 MHz ~ 24 MHz 石英晶体振荡器
- 外接低速:32.768 KHz 石英晶体振荡器
- 内置高速:22.1184 MHz RC振荡器
- 内置低速:10 KHz RC振荡器

网友E:
想了解新唐芯片的问题。
新唐NuMicro® M4   16位精度PWM   他的基准频率是多少?是144MHz?  还是72Mhz

网友F:
这是个触摸控制芯片,不是单片机。

网友G:
主页  >  创新产品  >  单片机  >  ARM Cortex™-M4 单片机  >  M4TK 触摸IC系列

网友H:
具备触摸功能的单片机而已,起的名字TK的意思就是触摸按键的意思。touch key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想了解新唐芯片的问题。
新唐NuMicro® M4   16位精度PWM   他的基准频率是多少?是144MHz?  还是72Mhz ...

16位精度PWM   他的基准频率是144MHZ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触摸控制芯片,不是单片机。

这是M4的单片机,新增了触摸功能。有6KEY、11KEY、16KEY。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有听说过这个芯片,是M4的吗

是M4的,在M451/452/453的基础上新增一个触摸功能。

网友F:
功能都是不断堆积上去的。

网友:
触摸按键
- 最多可提供16通道电容式触摸感应按键
这个是该芯片的特色之处

网友:
触摸这个内部集成了硬件读取设备是最好的,现在都流行按键做成触摸的。

网友J:
有M4TK的触摸原理资料吗?
考虑用,但不知可靠性怎样

网友J(2016-06-20):
引用 网友I:
16位精度PWM   他的基准频率是144MHZ

M4TK开售了没有?

网友I:
暂时还没。说七月份会出样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暂时还没。说七月份会出样品。

谢谢,还计划在新产品上用呢,看来是赶不上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谢谢,还计划在新产品上用呢,看来是赶不上了

可以找我QQ1175344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