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这种电源怎么设计

楼主:
想设计一个简单的直流可编程稳压电源去驱动直流电机,功能希望是这个样子的,外部提供一个24V恒压输入,使用DAC芯片控制电压的输出,最好能输出2A,请问有摸有这种电压芯片可以用DAC控制输出的???

网友A(2016-05-20):
可以用PWM驱动MOS管实现

网友B:
可以具体一点吗@戈卫东   出个原理图什么的  谢谢大神了

网友C:
几乎所有的 ADJ 的DCDC 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A:
烧瑞,像这样才好

网友D:
只是控制电机没有必要用可编程电源,PWM就可以了.还是想要可编程电源的话,可以用高速DA+功率运放,简单直观些

网友E:
数字电位器+可调稳压IC应该最简单。可调稳压IC一般通过电阻分压来调整输出电压,所以用数字电位器不用ADC。
adc+mosfet不一定能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