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们,同一个板子上,可以省掉网络变压器吗

楼主(2016-05-20):
是这样的,一个板子,包含一个千兆交换机和几个外设,因为空间问题,想把变压器省掉。
网卡和交换机直连,不知道有没有兄弟这么做过

有做过类似实验,甚至是实际产品的兄弟,发表下观点,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省略,网络变压器还是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省略,网络变压器还是有作用的。

有点纠结啊,板子上一共8个网络设备,算下来要16个变压器,占的面积太大了。

网友B:
不要变压器是可以的。
网口,txp,txn,类似这样的,各用一个51欧电阻接到vcc,
另一个网口,也是这样做,然后用一个0.1uf电容连接两边的txp,再用一个0.1uf电容连接两边的txn。
百兆到千兆都用过的,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变压器是可以的。
网口,txp,txn,类似这样的,各用一个51欧电阻接到vcc,
另一个网口,也是这样做, ...

非常感谢,有做过产品么,我是有看到便宜的usb网卡上会省掉变压器,用电容隔离下。
另外我上下电路图,我的网卡,变压器抽头是不用上下拉的,还需要你提到的51欧电阻端接下不

网友C:
可以不用的 不过有变压器肯定会稳定的 有隔离的作用

网友C:
你是交换芯片和交换芯片之间互联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变压器是可以的。
网口,txp,txn,类似这样的,各用一个51欧电阻接到vcc,
另一个网口,也是这样做, ...

我看了下,我用的交换机和phy芯片,正好都是电流驱动型的,
就是原变压器的抽头,不用拉到电源,这样的话,还是你那个接法么?还是直接用电容隔离下就行了,

感谢帮助和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交换芯片和交换芯片之间互联吗 ??

几个网络设备,通过交换机互连
就是想把网络设备和交换机连接时的一对变压器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用的 不过有变压器肯定会稳定的 有隔离的作用

做在一个板子上,而且不对外

网友D:
可以。两边都是原来的接法,中间用104电容连接相应的两边管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两边都是原来的接法,中间用104电容连接相应的两边管脚就行了

需要上下拉不,这个phy是不用上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需要上下拉不,这个phy是不用上拉的。

传统的大都需要上拉。有些新的如IP101GR省掉了外部的匹配电阻,可以找个板飞线测试一下。允许打板也可以把上下拉都加上,调试时确认焊哪一种,反正0402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传统的大都需要上拉。有些新的如IP101GR省掉了外部的匹配电阻,可以找个板飞线测试一下。允许打板也可以 ...

参见我上面的电路图,看样子应该不用上拉,
实测有偏置电压,

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B:
不用上拉的话,就用100欧电阻接到p和n,再两个电容接到另一边的p和n,另一边也是100欧接上

网友E:
不要做这种不规范的事情,
你可以用内嵌网络变压器的RJ45插头。或者有路由器用的一体化4~5个变压器封装在一起的那种变压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做这种不规范的事情,
你可以用内嵌网络变压器的RJ45插头。或者有路由器用的一体化4~5个变压器封装在一 ...

楼主好像是同一个板子上通信

网友G:
见过MAC直接相连的

网友H:
俺们做万兆5口(4+1)PCIe互连卡,取代集群服务器的星形连接,数据中心将不再会有下面这样的电缆(后两个可能夸张了)

卡上的所有PHY都不用变压器,直接电缆连接。。。其中有少数服务器用万兆光纤通过防火墙与外网连接即可,少数服务器当机?没关系,每台服务器上的通讯卡均有路由功能(不消耗服务器任何CPU资源,除非与该机有数据交换),死机超过10%才会有较大影响,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适用于:云计算集群服务器,超算,数据中心。做网卡的可与我司合作。

网友I:
短距板上互联可以不用变压器,但务必注意EMC设计,尤其是高速电路。

楼主:
统一回复下,感谢各位的回复与建议

网友A:
这线也是够吓人的

网友J(2016-08-04):
引用 网友B:
不要变压器是可以的。
网口,txp,txn,类似这样的,各用一个51欧电阻接到vcc,
另一个网口,也是这样做, ...

省掉变压器的话如果两边的PHY芯片不是一个型号的怎么考虑电压匹配问题?

网友K(2017-02-21):
这样不规范的话,产品做好,批量出问题就GG了。

网友L:
首先要确认以太网phy和交换机的电平是否匹配,如果匹配就可以直连,不匹配就要加变压器进行电平转换。或者加电容隔离也可以,具体容值要参考芯片手册。电流型应该要加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