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1坏 ...T1T2击穿

楼主:
大虾来看看有什么办法保护Q11?
图中M0~3来自单片机信号。。。控制220V交流送给电机。。。4线 3档电机 实际需要4档。。是在已经有的产品上修改方案的 (原先也是这种可控硅,但是Q11和Q13有个继电器隔离开的)
M0这一路=静音档。
M1这一路=高档。
M2这一路=中档。
M3这一路=低档。
Q11坏的时候是静音档切换到高档。。。。这个是调试的时候发现的。
估计可能是因为: 155J400v原先分压110V 没有放电。。然后Q11导通,结果就是电容泄放电流击穿可控硅,,!
。现在是用软件规避下不让直接跳到高档,。。
可这个也只能是规避。万一上电或者  复位   --或干扰一下 。。万一。。。。
目前155J400V到Q11之间串接2R电阻。。特意从静音档调到高档。。能防止4-5次。。多试几次电阻也坏了。。
大虾来看看有什么办法保护Q11?
大虾来看看有什么办法保护Q11?

网友A(2016-05-20):
Q13和CB1位置对调一下试试,CB1放电电阻用几百K就好了。

网友B:
增大R19试试看改为1k的看看

网友C:
应给出包含负载和驱动的完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