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教:开关电源芯片,输出接地产生负电压?

楼主(2016-05-20):
公司有一个项目,用LM2575产生负电压。方式为LM2575的feedback接地。请问LM2575这样使用规范吗?是否有风险。
谢谢。

网友A:
常用接法 去看看TI的Using the TPS5430 as an Inverting Buck-Boost Converter**.

网友B:
可以是可以
但是注意 -15V AGND 和其他板子上的电源连接 问题
否则一不小心 会烧的

网友C:
可以,其实就是个buck-boost电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接法 去看看TI的Using the TPS5430 as an Inverting Buck-Boost Converter**.

谢谢。好**。
描述得很透彻。
谢谢你的分享。膜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