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1设置断点和观察局部变量问题

楼主(2016-05-20):
1. 设置断点后,程序正常执行结束,也就是断点设置无效;

2. 将变量加入watch expression 都是:
    Error:identifier not found:变量名

网友A:
局部变量的不能及时监测的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首先断点问题,关闭优化后设置的断点就有效了,优化具体位置“debug options”;

观察局部变量,在单步运行时,运行到该变量处就可以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局部变量的不能及时监测的吧?

及时监测是什么意思?

我单步运行,到某变量处可以看到它的变化了

网友:
编译优化什么作用,好多情况是关掉后效果好

网友B:
设置断点后,程序正常执行结束,也就是断点设置无效;

设置断点,程序不是应该停在断点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首先断点问题,关闭优化后设置的断点就有效了,优化具体位置“debug options”;

观察局部变 ...

看看,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多谢分享了!!!

网友D:
看来关于断点的问题确定值得注意,不能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