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PCB拼板(Altium Desibner)

楼主(2016-05-20):
如图,我想把一块板子分成两块,用这种方式靠谱吗

网友A:
分割线画成一个个孔状才好分开

网友B:
直接备注那里做微割

楼主:
PCB锣槽是什么样子的,有方便上图的吗
是一排圆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备注那里做微割

尺寸太小厂家说不支持V-c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割线画成一个个孔状才好分开

直接用过孔排成一排可以吗

网友C:
如果厂家不给做V割的话,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就是做回来自己用钳子掰,孔尽量密一些,好掰。

网友D:
中间做成邮票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间做成邮票孔就可以了

      这样吗

网友D:
要更密一些,过孔挨着放

网友A:
就是你原图的紫色keepout layer做成孔就好

网友E:
用两个不同的网络然后直接用KEEPOUT层连接起来注上V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