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HC05与单片机

楼主(2016-05-20):
想要做这么一个:手机->蓝牙->单片机->耳机    可以实现吗?其实本来想直接让蓝牙又连单片机又连耳机的,可是好像这样做不到的是吗?  所以就想了让单片机来连接耳机,那会不会需要什么音频解码的东西?

楼主:
或者,我可不可以让蓝牙模块作为主机,让手机和蓝牙耳机都作为从机,然后让手机放歌,蓝牙耳机唱。  这是不是要涉及到蓝牙的一对多连接的问题?

网友A:
做什么用呢?

网友B:
手机->蓝牙->->耳机
          ^
        单片机

楼主:
做一个学校小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蓝牙->->耳机
          ^

对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吗?这样是不是还要一个音频解码模块?

楼主:
手机可不可以同时连接两个蓝牙?如果可以的话,那切换应该怎么办?我需要一个APP接收单片机的数据,然后还要打电话(用蓝牙耳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吗?这样是不是还要一个音频解码模块?

大部分蓝牙都有音频解码,支持直接DAC输出.
支持SPP。然后可以实现手机到单片机的数据交换

楼主:
谢谢大家,蓝牙的通信已经可以了,现在想要做到用手机APP来对两个蓝牙进行切换,比如平时用手机接蓝牙1进行数据的传输(从单片机上),然后有电话来的话,APP可以识别出来并且自动切换到蓝牙2去进行电话,大家再帮我出出想法吧,有大家一起真的很幸运,谢谢~

网友C:
两种方法,1.数据和语音分别用一个模块,语音的用蓝牙耳机芯片即可。
2.用数据和语音一体的蓝牙IC,比如boardcom ,C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