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种常用芯片就是找不到?

楼主(2016-05-20):
(无正文)

网友A:
呵呵 你的要求高了
一般来说 单节电池升压 都是到3.3V 5V 最高也就6V
你要求8V 不是一般应用

楼主:
我的输出电流很小呀,你说的3.3V和5V输出电流不会低于100mA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输出电流很小呀,你说的3.3V和5V输出电流不会低于100mA的.

这种应用应该没有太大的市场,否则早有厂商做了。
考虑两级升压吧,先升压到3.3V,在从3.3V升压到8V,综合效率应该可以做大70%以上

网友C:
PT1301。。。。似乎要外接MOS管才能输出8V

网友D:
这东西不常用吧
所谓的常用也是以前常用,现在还去哪找1.5V的电源.干电池都几乎不用了.

网友E:
这种明显不是常用芯片。。。。。。

网友F:
输入电压1~1.5V

网友G:
所谓常用芯片,货源应该充足啊

网友H:
升压到8V,送到参考端的电压分压为3.3V, 5V就行了。就算是芯片耐压不足,也可以将电感改成自藕变压器得到 LZ 要的8V.
  满足LZ要求的芯片有,不是常见的型号,性价比不高,不建议采用。

网友D:
我想起来了,那些高亮电筒的升压板,1.5V升压点LED那种,最高是可以升到8V左右的,但是要改一下电路.好像原电路是恒流的,要改一下反馈.

楼主:
我觉得,可调节式升压电路芯片应该可以做到,希望网友多多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I:
1V升压到5V,还容易找一些;
这么低电压低电流,效率不容易做高,80%都算高了

网友J:
LZ,没有这种IC你就玩不了了?
不说用分立件搭吧,用现有低压IC改造总可以吧,
什么价位,多大体积?
供IC供PCBA供方案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没有这种IC你就玩不了了?
不说用分立件搭吧,用现有低压IC改造总可以吧,
什么价位,多大体积?

好呀,用低压IC改造如何?但不知总电路大概需要多少个元器件?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J:
引用 楼主:
好呀,用低压IC改造如何?但不知总电路大概需要多少个元器件?谢谢你的回答。 ...

就在原有电路基础上加2-3个贴片器件。
方法1,11L提到了抽头电感,可行
方法2,17L提到的可行,不过不要像他那么玩,前级用电荷泵或D/D升压给后级“高压”芯片个启动电压,后级启动后即关闭前级启动,后级取电至输出,
方法3,4,5.。。。。

网友D:
效率不敢保证,但我想起了这个东西.你把22K换成12K,电感换大点看看.

楼主:
十分感谢网友的帮助,我再斟酌一下.升压电路用在手持产品上,价格,效率,空间...都要考虑.

网友J: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网友的帮助,我再斟酌一下.升压电路用在手持产品上,价格,效率,空间...都要考虑. ...

输入电容,电感,IC,输出电容,采样电阻,加三个贴片元件
搞不定了找我

楼主:
引用 网友J:
输入电容,电感,IC,输出电容,采样电阻,加三个贴片元件
搞不定了找我 ...

谢谢你一直给我帮助,请问全部电路的价格大约多少(除去PCB)?

网友J: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一直给我帮助,请问全部电路的价格大约多少(除去PCB)?

应该以毛来计算吧。。。。
可加我签名上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以毛来计算吧。。。。
可加我签名上的QQ

看到回帖有点晚了,明天我一定联系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