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ain函数入口延时问题

楼主(2016-05-20):
在进行双机通信的时候,其中STM32单片机main函数一进来就有多个延时,有写看不懂
如下
void main ()
{
    delay(2000);
    delay(2000);
   delay(2000);
   delay(2000);
   A();
   B();
...........
}

网友A:
延时,可能等待硬件稳定,或其它特殊需求

网友B:
延时,一般是为了等待晶振稳定。

楼主:
我们这边的工程师说两个设备在通信时,一个初始化时间特别长,一个初始化时间段,两个不同步,导致读上来的数据错位。我没有搞懂他这话。串口接收不是有一个起始位么,按起始位接收啊,与初始化时间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C:
晶体稳定要不了这么长时间,一般是在等电源稳定(电路里有大电容充电)或者等其他系统准备好。

你没理对,这个就像你出门准备只要10分钟,你老婆要磨蹭半个小时,你还是得等你老婆。

网友D:
一般是等待某些设备稳定, 例如 有一个WIFI模块,初始化需要等待6秒左右

网友E:
我觉得应等别的模块稳定,比如有的模块要加电一段时间才可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