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C8051F120单片机与PC机通讯接受指令并控制相应IO口失败,求...

楼主(2016-05-20):
C8051F120单片机与PC机通讯,如果单纯的通讯,不做任何IO口控制,正常,但是一旦加入IO口控制就没响应了,求救?
程序如下:
/*使用C8051F120,外部晶振22.1184M*/
//波特率设为9600
#include "C8051F120.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char buffer[100];
unsigned int RevCount = 0;
unsigned int TimerRev = 0;

unsigned char *Ptr_Send = 0;
unsigned int SendCount = 0;
unsigned char busy = 0;

unsigned int i;                               // Software timer

sbit LED2=P4^1;                                   // LED1 ='0' means ON
sbit LED3=P4^0;

void delay(int i)
{
        int j;
        for(;i>0;i--)
    for(j=1000;j>0;j--);
}

void Timer2ISR( void ) interrupt 5
{
        TMR2CN &= 0x3F;
        if( RevCount != 0 )
        {
                 if( TimerRev != 0 ) { TimerRev --; }
        }
}

void uart0(void) interrupt 4
{
        SFRPAGE = UART0_PAGE;
        if(TI0)
        {
                TI0=0;
                if( SendCount != 0 )
                {
                         SBUF0 = *Ptr_Send++;
                        SendCount--;
                        busy = 1;
                }
                else
                {
                         busy = 0;
                }
        }
        else if(RI0)
        {
                RI0=0;
                buffer[RevCount++] = SBUF0;
                TimerRev = 5;
        }
        SFRPAGE = CONFIG_PAGE;
}

void UART0_Send( unsigned char *buf, unsigned int size )
{
        while( busy );
        Ptr_Send = buf;
        SendCount = size;
        SFRPAGE = UART0_PAGE;
        SCON0 |= ( 1<<1 );
        while( busy );
}

main(void)
{
  int temp=0;

        SFRPAGE = CONFIG_PAGE;
        WDTCN = 0xde;                       // Disable watchdog timer
        WDTCN = 0xad;
        XBR2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enable
                                        // weak pull-ups
        OSCICN = 0x80;                      // Set internal oscillator to run
                                               // at its slowest frequency
        CLKSEL = 0x00;                      // Select the internal osc. as
                                               // the SYSTEMCLOCK source

        /*使用外部22.1184M晶振*/
        OSCXCN = 0x67;                      // Enable external crystal osc.
        for (i=0; i < 256; i++);            // Wait at least 1ms
        while (!(OSCXCN & 0x80));           // Wait for crystal osc to settle
        CLKSEL = 0x01;                      // Select external crystal as SYSTEMCLOCK source

        /*引脚配置*/
        XBR0     = 0x04;                    // Enable UART0
        XBR1     = 0x00;
        XBR2     = 0x40;                    // Enable crossbar and weak pull-up
        P0MDOUT |= 0x01;                    // Set TX pin to push-pull

           /*初始化定时器1*/
        SFRPAGE = TIMER01_PAGE;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8位自动重装方式
        TH1=250;                                                        //采用默认的22.1184/12时钟,根据公式计算当波特率为9600时,TH1=250;
        TL1=0;
        TR1=1;
        //ET1=1;                                                        //开启定时器1中断允许

        /*初始化串口*/
        SFRPAGE = UART0_PAGE;
        SCON0 = 0x50;                                                   //8位的UART工作方式,接收允许
        TI0     = 1;                        // Indicate TX0 ready
        ES0=1;                                                                //打开串口中断

        /*初始化定时器2*/
        SFRPAGE = TMR2_PAGE;
        TMR2CN = 0x04;
        RCAP2H = 49536>>8;
        RCAP2L = 49536;
        CKCON |= ( 1<<5 );
        IE |= ( 1<<5 );

        SFRPAGE = CONFIG_PAGE;              // set SFR page
        EA=1;                                                                //允许所有中断

        UART0_Send( (unsigned char*) "UART0 test start!\r\n", strlen( "UART0 test start!\r\n" ));

        while (1)
        {
                if( RevCount != 0 && TimerRev == 0 )
                {
                        //UART0_Send( buffer, RevCount );
                        //RevCount = 0;
                        if (buffer[0]=='S')
                        {
                                UART0_Send((unsigned char*) "UART0 S\r\n", strlen( "UART0 S\r\n" ));
                                //LED2=1; //一旦加入这句话,LED始终没反应
                        }
                        else
                                if (buffer[0]=='A')
                                {
                                        UART0_Send((unsigned char*) "UART0 A\r\n", strlen( "UART0 A\r\n" ));
                                        //LED3=1;//一旦加入这句话,LED始终没反应
                                }
                                else
                                        UART0_Send((unsigned char*) "UART0 \r\n", strlen( "UART0 \r\n" ));

                        RevCount = 0;
                }

  }                                // end of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