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EPIC电路求分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5-21):
电流过小时, 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会变差, 这通常是轻载时, 电感电流在间断模式引起的. 提高开关频率和加大电感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不一定理想, 如果效率的要求不高, 纹波的要求比较高, 可以考虑在输出端使用假负载.

对于 SEPIC 电路, 输出能量通过电容传输, 电容的参数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过小时, 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会变差, 这通常是轻载时, 电感电流在间断模式引起的. 提高开关频率和加大电 ...

我传递电容加大了试过的,没什么效果。按道理是负载越大纹波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传递电容加大了试过的,没什么效果。按道理是负载越大纹波越大。

负载过大和过小,都是不正常的。

网友A:
开关电源进入空载或轻载状态时, 由于电感工作电流不连续, 或者打盹模式, 电源内部调整特性发生变化, 纹波和噪声会异样性增大.
所以有很多电源会建议不要工作在轻载状态

楼主: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C:
电流过小时, 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会变差, 这通常是轻载时, 电感电流在间断模式引起的

开关电源还有这特点,学习了

网友:
可以考虑在输出端使用假负载

什么叫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