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们解惑,关于N沟道mos开关管

楼主(2016-05-20):
(1)现在的开关管的开断速度能达到什么级别?
(2)在找满足下列要求的mos管型号:td(on)、td(off)、ton、toff均小于10ns
求大侠们推荐一两款型号,感激不尽。

网友A:
在MOS管的选型之前,你必须找到一款速度远高于10ns要求的驱动器,不管是用芯片还是分立器件自己搭建。
MOS管的速度很大程度(不是全部)取决于驱动。
剩下可选的MOS管可能不多了,2N7000、2N7002刚好差不多。

网友B(2016-06-29):
DTS2N7002 这颗可以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