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q LCD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6-05-20):
谁知道iMX6Q Display interface的管脚定义
DISP0_DAT0-DISP0_DAT23是如何定义的?
DI0_PIN2 DI0_PIN3 DI0_PIN4 DI0_P15这几个脚是如何定义的?

网友A:
i.mx6的数据手册里搜IPU Display Interface Signal Mapping,是数据手册,不是参考手册哦。

网友B:
这部分,我们做过, 定义很简单, 你参考下手册。RGB的24根线,以及控制线, 都是标准接口。

网友C(2017-02-16):
标准接口,pinmux配置好,分辨率和时序配对,注册上一般没有问题。具体参考内核里的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