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 系统时钟不正确,还是flash运行太慢

楼主(2016-05-20):
我的系统时钟配置的为60M,经测试SYSCLKOUT 为15M(系统时钟4分频),我同时也打开了cputimer0,定时100us,经测试,也正确。但是测试运行一个函数
void Delay(void)
{
Uint16 Count;
         Count ++;
        Count ++;
        Counts ++;
        Count ++;
Counts ++;
}  这个函数我测试了一下, 需要500ns的执行时间,跟60M时钟运行的时间相差太远了。

我现在是直接在flash里运行的这个工程。在RAM里运行,我测试了一下所需要的时间也差不多。

这个工程是在ti的官方例程中修改的,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网友A:
相关寄存器怎么配置的呢?

网友B:
有没有其他的中断程序?

网友B:
你的单步调试测试的吗

楼主:
相关寄存器都是按照ti的例程设置的。 没有使用任何中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相关寄存器都是按照ti的例程设置的。 没有使用任何中断。

按照哪个例程?贴出来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C:
这个就跟主频率的关系特别大的。

网友D:
看一下你的程序怎么弄到

网友D:
不能够差这么多的

网友E:
这个要先排除时钟的问题的,看下是不是自己所希望的时钟频率的。

网友E:
flash的操作速度的跟所用到的时钟源是有关系的。

网友F:
这个的就不太清楚了,实际的测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G:
这个真心的不太明白的,,帮着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