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开关电源闭环时输出震荡比较严重,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20):
PWM芯片为TL494
原理图:

上下管驱动波形(因示波器两个探头共地,分开测):

空载输出波形:

带50欧纯电阻波形:

附件为AD原理图

楼主:
请问有人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是不是这个触及行业秘密,无法回答?

网友A:
可能是测量点选得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测量点选得不好

好像是测量问题,那些东西貌似是高频噪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测量问题,那些东西貌似是高频噪声。

找到问题了?

楼主:
忘记开带宽限制了

网友B:
你这种震荡属于正常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