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串口接收不定长数据原理与源程序

楼主(2016-05-20):
IDLE中断什么时候发生?
IDLE就是串口收到一帧数据后,发生的中断。什么是一帧数据呢?比如说给单片机一次发来1个字节,或者一次发来8个字节,这些一次发来的数据,就称为一帧数据,也可以叫做一包数据。
如何判断一帧数据结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因为很多项目中都要用到这个,因为只有接收到一帧数据以后,你才可以判断这次收了几个字节和每个字节的内容是否符合协议要求。
看了前面IDLE中断的定义,你就会明白了,一帧数据结束后,就会产生IDLE中断。这个中断真是太TMD有用了。省去了好多判断的麻烦。
如何配置好IDLE中断?
下面我们就配置好串口IDLE中断吧。

这是串口CR1寄存器,其中,对bit4写1开启IDLE中断,对bit5写1开启接收数据中断。(注意:不同系列的STM32,对应的寄存器位可能不同)
(RXNE中断和IDLE中断的区别?
当接收到1个字节,就会产生RXNE中断,当接收到一帧数据,就会产生IDLE中断。比如给单片机一次性发送了8个字节,就会产生8次RXNE中断,1次IDLE中断。)

这是状态寄存器,当串口接收到数据时,bit5就会自动变成1,当接收完一帧数据后,bit4就会变成1.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断函数里面,需要把对应的位清0,否则会影响下一次数据的接收。比如RXNE接收数据中断,只要把接收到的一个字节读出来,就会清除这个中断。IDLE中断,如何是F0系列的单片机,需要用ICR寄存器来清除,如果是F1系列的单片机,清除方法是“先读SR寄存器,再读DR寄存器”。(我怎么知道?手册上写的)
下面以STM32F103为例给出源程序。
我们先来看程序中的主要部分。
串口初始化函数片段

如果你原来的串口初始化函数具有打开串口接收中断的话,实际上就是在初始化函数中多了一条打开空闲中断的语句。
串口中断函数

串口中断函数里面,最重要的两条语句,就是上图中圈出来的两条语句。第一条语句用来判断是否接收到1个字节,第二条语句用来判断是否接收到1帧数据。(是不是感觉超级方便?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如何判断是否接收完1帧数据了。)
主函数

我写的这个主函数,是用来验证接收的正确性的。RxCounter表示的是这一帧数据有几个字节,接收完一帧数据,会在中断函数里面把ReceiveState置1,然后,通过串口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回串口。

楼主:
这样,既验证了接收了多少字节的正确性,又验证了接收到的数据是否正确。

上图是结果验证。

网友A:
这个中断的原理是判断两个字节之间的间隔来断帧吗?

网友B:
看来应该好好看看说明书了,之前都是用定时器做超时成帧,或协议成帧,不知道这样好用不

网友C:
确实不错,的确要多啃啃数据手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断的原理是判断两个字节之间的间隔来断帧吗?

我觉得应该是的,他开的是空闲中断,也就是没有数据来的时候中断一个。

网友E:
好办法,不需要用定时器判断超时了。

网友F:
这儿方法 我去试一试,等我回来评价
哈哈 试好了,我用的是stm32f407,按楼主的方法用了一遍,对于接受16进制的数据,的确很管用,不用在开定时器去判断是否接受完,而对于接受字符串数据,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只需要在程序中做判断字符串是否发送了结束字符,这种比空闲中断应该还要快点。

网友G:
标记一下,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H:
好多中断相关的例程里面都有待callback的函数,不懂这些怎么用,各位大侠有会的吗

网友I(2016-11-08):
请问串口数据一直不停的发送到接收端(意思是数据不停的发到单片机里),我读了一定量的数据在主函数中处理,接着怎么开接收中断去去继续接收串口的的数据呢?因为我处理了一组数据后,因为没有读USART_DR的值,好像就没有触发中断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儿方法 我去试一试,等我回来评价
哈哈 试好了,我用的是stm32f407,按楼主的方法用了一遍,对于接受16进 ...

兄弟,我怎么试了不好使

网友J:
引用 网友J:
兄弟,我怎么试了不好使

497824059@QQ.COM 谢谢了,让我参考参考你的 我到底哪里没定义好

网友K(2017-01-07):
我这边也用IDLE中断,收发任意字节,,感谢

网友L:
楼主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到底这个中断何时产生。。
具体的条件期待楼主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