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16例:TIM-通用定时器PWM输出

楼主(2016-05-21):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等级不够,不给发连接(去掉下面链接空格)
百度云:pan. baidu. com/s/1jIvrqlC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1. 软件设计之基本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016. TIM-通用定时器PWM输出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016. TIM-通用定时器PWM输出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系统滴答定时器一般用来提供“心跳”作用,而STM32定时器最基本功能也是定时,可以设置不同
时间长度的定时。定时器除了最基本的定时功能外,定时器与GPIO有挂钩使得它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
比如可以输出不同频率、不同占空比的方波信号、PWM信号,同时做为输入捕获功能时,可以测量脉冲
宽度、实现电容按键检测等等。
  STM32F103ZET6总共有8个定时器,TIM1和TIM8是高级控制定时器,TIM2、3、4、5是通用定时器,
TIM6和TIM7是基本定时器。
本例程使用通用定时器产生PWM信号,在对应的四个通道引脚输出,可外接示波器直接查看波形,如
果没有示波器的可以将引脚接入LED灯对应引脚看LED灯亮度可以大致判断。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3】操作及现象
  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用于为开发板
提供电源。下载完程序之后,通过示波器可以观察到定时器通道引脚输出波形。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GeneralTIM.h文件内容:
#ifndef __GENERAL_TIM_H__
#define __GENERAL_TIM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 宏定义 --------------------------------------------------------------------*/
//#define GENERAL_TIMx                        TIM2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2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2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GPIO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PIN_0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PIN_1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IN                 GPIO_PIN_2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IN                 GPIO_PIN_3

#define GENERAL_TIMx                        TIM3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3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3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GPIO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PIN_6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PIN_7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ORT                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IN                 GPIO_PIN_0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ORT                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IN                 GPIO_PIN_1

//#define GENERAL_TIMx                        TIM4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4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4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GPIO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PIN_6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PIN_7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ORT                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IN                 GPIO_PIN_8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ORT                GPIOB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IN                 GPIO_PIN_9

//#define GENERAL_TIMx                        TIM5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TIM5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__HAL_RCC_TIM5_CLK_DISABLE()
//#define GENERAL_TIM_GPIO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PIN_0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PIN_1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IN                 GPIO_PIN_2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ORT                GPIOA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IN                 GPIO_PIN_3

// 定义定时器预分频,定时器实际时钟频率为:72MHz/(GENERAL_TIMx_PRESCALER+1)
#define GENERAL_TIM_PRESCALER            35  // 实际时钟频率为:2MHz

// 定义定时器周期,当定时器开始计数到GENERAL_TIMx_PERIOD值是更新定时器并生成对应事件和中断
#define GENERAL_TIM_PERIOD               1000  // 定时器产生中断频率为:2MHz/1000=2KHz,即0.5ms定时周期

#define GENERAL_TIM_CH1_PULSE            900   // 定时器通道1占空比为:GENERAL_TIM_CH1_PULSE/GENERAL_TIM_PERIOD*100%=900/1000*100%=90%
#define GENERAL_TIM_CH2_PULSE            600   // 定时器通道2占空比为:GENERAL_TIM_CH2_PULSE/GENERAL_TIM_PERIOD*100%=600/1000*100%=60%
#define GENERAL_TIM_CH3_PULSE            300   // 定时器通道3占空比为:GENERAL_TIM_CH3_PULSE/GENERAL_TIM_PERIOD*100%=300/1000*100%=30%
#define GENERAL_TIM_CH4_PULSE            100   // 定时器通道4占空比为:GENERAL_TIM_CH4_PULSE/GENERAL_TIM_PERIOD*100%=100/1000*100%=10%

/* 扩展变量 ------------------------------------------------------------------*/
extern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 函数声明 ------------------------------------------------------------------*/
void GENERAL_TIMx_Init(void);

#endif        /* __GENERAL_TIM_H__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GeneralTIM.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GeneralTIM.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通用定时器底层驱动程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ing10bbs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GeneralTIM/bsp_GeneralTIM.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TIM_HandleTypeDef htimx;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定时器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GENERAL_TIMx_Init函数调用
  */
void HAL_TIM_MspPost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tim->Instance==GENERAL_TIMx)
  {
    /* 定时器通道功能引脚端口时钟使能 */
    GENERAL_TIM_GPIO_RCC_CLK_ENABLE();

    /* 定时器通道1功能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GENERAL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ENERAL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

    /* 定时器通道2功能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GENERAL_TIM_CH2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ENERAL_TIM_CH2_PORT, &GPIO_InitStruct);

    /* 定时器通道3功能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GENERAL_TIM_CH3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ENERAL_TIM_CH3_PORT, &GPIO_InitStruct);

    /* 定时器通道4功能引脚IO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Pin = GENERAL_TIM_CH4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ENERAL_TIM_CH4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 函数功能: 通用定时器初始化并配置通道PWM输出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void GENERAL_TIMx_Init(void)
{
  TIM_ClockConfigTypeDef sClockSourceConfig;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htimx.Instance = GENERAL_TIMx;
  htimx.Init.Prescaler = GENERAL_TIM_PRESCALER;
  htimx.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x.Init.Period = GENERAL_TIM_PERIOD;
  htimx.Init.ClockDivision=TIM_CLOCKDIVISION_DIV1;
  HAL_TIM_Base_Init(&htimx);

  sClockSourceConfig.ClockSource = TIM_CLOCKSOURCE_INTERNAL;
  HAL_TIM_ConfigClockSource(&htimx, &sClockSourceConfig);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x, &sMasterConfig);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GENERAL_TIM_CH1_PULSE;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x,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sConfigOC.Pulse = GENERAL_TIM_CH2_PULS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x, &sConfigOC, TIM_CHANNEL_2);

  sConfigOC.Pulse = GENERAL_TIM_CH3_PULS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x, &sConfigOC, TIM_CHANNEL_3);

  sConfigOC.Pulse = GENERAL_TIM_CH4_PULSE;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x, &sConfigOC, TIM_CHANNEL_4);

  HAL_TIM_MspPostInit(&htimx);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GENERAL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使能 */
    GENERAL_TIM_RCC_CLK_ENABLE();
  }
}

/**
  * 函数功能: 基本定时器硬件反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tim_base:基本定时器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TIM_Base_MspDe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base)
{

  if(htim_base->Instance==GENERAL_TIMx)
  {
    /* 基本定时器外设时钟禁用 */
    GENERAL_TIM_RCC_CLK_DISABLE();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