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5寸安勤单板电脑的供电方式

楼主(2016-05-21):
此种主板除通过pc104总线供电外,能否通过红圈处的atx电源接口供电?分不清此处是对外供电还是向主板供电,看有些资料上好像是对外供电端口,给旁边的IDE-dom电子盘供电。

网友A:
角度关系看不清,不知是否是PC电源的D口,如是,根据负载的大小接合适的12V+5V电源即可,未必需要PC电源。12V+5V的D型口是早期PC电源标准,ATX电源保持了兼容而已,但轻载不适合用ATX电源,效率会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