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输出问题

楼主(2016-05-21):
求大神指点,我想设计两路pwm输出用TIM3_CH1和TIM3_CH1分别是PA6,和PA7,但是只有PA7能输出,PA6怎么都不能输出,怎么办啊,我真的找不出问题了!
void PWM3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1;
        RCC->APB2ENR|=1<<2;
        GPIOA->CRL&=0X0FFFFFFF;
        GPIOA->CRL|=0XB0000000;
        GPIOA->ODR|=1<<7;

        GPIOA->CRL&=0XF0FFFFFF;
        GPIOA->CRL|=0X0B000000;
        GPIOA->ODR|=1<<6;

        TIM3->ARR=arr;
        TIM3->PSC=psc;

        TIM3->CCMR1|=7<<12;
        TIM3->CCMR1|=1<<11;

        TIM3->CCMR1|=7<<4;
        TIM3->CCMR1|=1<<3;

        TIM3->CCER|=1<<4;
        TIM3->CCER|=0x01;

        TIM3->CR1=0x8000;
        TIM3->CR1|=0x01;
}

网友A:
两路pwm输出用TIM3_CH1和TIM3_CH1,这是一个通道吧。

网友A:
你配置完6,再配置7,全覆盖到7上了,6肯定出不来吧

网友B:
ccr1? ccr2呢

刚接触话,用STM32CUBE 库吧,里面很多完整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