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一插上调试线,没有电源,管脚既能点亮LED,为何?如何解决!

楼主(2016-05-21):
新唐一插上调试线,没有电源,管脚既能点亮LED,为何?如何解决!

楼主:
我是说,不接3.3V或者5V电源,只接调试的CLK、DATA、GND。出现了芯片有输出驱动的现象。

网友A:
IO内部有钳位二极管,可以通过IO向VCC供电。

网友B:
调试线也是USB供电的吧,而且USB是有电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地线和VCC是联通的

网友B:
另外你说能够点亮也就是说是管脚输出高电平吗,那就说明目前系统默认配置的是输出为高电平

网友C:
馈电现象,STC单片机串口就有馈电现象

网友D:
看一下数据手册上的端口结构,有可能调试端口和你的LED灯端口有通路。

网友D:
另外你的调试端口是不是也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网友E:
ESD二极管的老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IO内部有钳位二极管,可以通过IO向VCC供电。

正解……

楼主:
如何解决呢?

网友G:
多数时候可以不管

网友H:
调试器上有电啊,而且正负极和开发板芯片正负极是联通的。

网友I:
楼主是刚学这个吗,电路不太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