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在SI4438的TX脚加一级功放

楼主(2016-05-21):
想增加无线模块的距离,所以想在TX脚加一级功放到1W,请大家推荐一些功放芯片

楼主:
查了一下,常见的是blt53a

楼主:
有谁用过丝印有W510D的管子吗?

网友A:
可以用RQA0009,价格比较低,不过芯片内部没有做好匹配,调试起来会有一些难度

网友B:
传统意义的可以考虑PA2460,一款早期在无线点菜单配合CC1020用的神奇pa,生命力超过十年

楼主(2016-07-05):
谢谢两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