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了,用TMR0计数器采集20khz-30khz的频率

楼主(2016-05-21):
各位高手请了,用TMR0计数器采集20khz-30khz的频率,每变化1Khz输出一个结果,用if语句还是用swicth语句还是用do...swicth语句,采用何种算法更简洁有效?
f=count*256+TMR0
tmr0分频1:256,count:TMR0中断次数寄存器

网友A:
用分频不行,,if语句就可以

楼主:
多谢兰天白云,如果不用分频器,TMR0溢出255+1脉冲,如何计数21Khz的脉冲?是不是计数TMR0溢出中断次数?

网友A:
TMR0溢出有中断,一次中断计256个,从FF变00也算一个,你的计数时间用1秒还是0.5秒?假设用1秒,那数到21K个脉冲就是21KHz喽

楼主:
多谢兰天白云!用1秒计时,如果不用分频器的话:f=count(中断次数)+TMR0(当前计数),用if、else if,多向分支语句进行判断。是这样吗。

楼主:
刚才检测通过了,f=count*256+TMR0,多谢兰天白云。

网友B:
可以使用捕捉的嘛...当然你要说常扫描,然后用定时器计数,也是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才检测通过了,f=count*256+TMR0,多谢兰天白云。

这只是一个计算方法,它并不能测量出频率!关键是如何精确测频问题: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定时100毫秒或者1秒。用另一个定时器记脉冲个数。频率高的话最好用带扑捉的片子。计算一次频率与上次比较大于1K就输出。

网友C:
PIC12F683 有门控功能,可以借助这个功能测量频率。程序简单,硬件更简单。只使用一个定时器。

楼主:
多谢各位回复的朋友,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