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D16_A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6-05-21):
我使用的单片机是MSP430F4250,其AD转换模块是SD16_A型的,我在使用其AD模块的时候需要用到它的A0通道,A1通道,A2通道。我在编译程序的时候发现,IAR总是提示SD16CCTL1,SD16INCTL1,SD16MEM1,SD16CCTL2,SD16INCTL2,SD16MEM2没有被定义,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头文件没写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头文件没写对?

我的头文件写的是#include<MSP430F4250.h>改成#include<msp430.h>之后还是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头文件写的是#include改成#include之后还是报错

iar怎么配置的?选msp430型号的时候选对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怎么配置的?选msp430型号的时候选对了吗

IAR中我选择的msp430的型号是MSP430F4250

网友A:
引用 楼主:
IAR中我选择的msp430的型号是MSP430F4250

你找一个官网提供的例程,导入iar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个官网提供的例程,导入iar试试

我在官网上找了个用A0通道的例程,导入IAR是可以工作的,但是当我把它给为A1通道就不行了,总是提示SD16CCTL1,SD16MEM1,SD16INCTL1,SD16CCTL2,SD16MEM2,SD16INCTL2没有被定义,查看MSP430F4250的头文件还真没有发现这些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官网上找了个用A0通道的例程,导入IAR是可以工作的,但是当我把它给为A1通道就不行了,总是提示SD16C ...

用官网的例程吧

网友:
寄存器不匹配吗

网友:
看看文件里面存在这个寄存器吗

楼主:
找到问题了,MSP430F4250只有一个SD16转换器,就是说多路通道共用一个AD转换器

网友B:
是不是缺少了头文件

网友C:
#include<MSP430F4250.h>应该比#include<msp430.h>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