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tms320f28069 adc进不了中断

楼主(2016-05-21):
如图所示,我这样设置,但是运行过程中一次中断都进不了,请问为什么?在使用eCan时也是,照着数据手册一步步设置,也是进不了中断。中断标志位都置1了,中断都开了,就是进不了中断,望大家解答,谢谢!

网友A:
controlSUITE里面的代码参考一下吧
确保触发条件和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