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AD620与CD4051能否组成程控增益仪表放大器?

楼主(2016-05-21):
用CD4051切换AD620的增益电阻,以程控AD620的放大倍数。不知道哪一位同仁试用过这方法,可否行的通?

网友A:
可以,但不建议使用。除非你所用增益范围在10以下,并且对精度无所谓。

网友B:
加上开关电阻算一下,看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C:
没试过不知道,个人觉得不怎么靠谱,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好像不是每次都很一致的,但传点信号没什么影响.

网友D:
可以看看数字电位器

网友E:
在整个量程内想做到全线性不太容易啊。可以考虑分段线性的。

网友F:
感觉数字电位器更为可靠。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那应该有不少仪表都用这个方法了.
当然不做不知道,你可以试下.
好像现在比较靠谱的办法还是切换分压的比例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数字电位器

数字电位器+AD620,
基本可以肯定是一个更糟的注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数字电位器+AD620,
基本可以肯定是一个更糟的注意。

为什么呢,要是我搞的话可能会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呢,要是我搞的话可能会试试

数字电位器本身的原理就是一堆的模拟开关+电阻

网友A:
数字电位器其实就是一长串电阻由无数个模拟开关切出来的。
但绝大部分数字电位器的绝对电阻特性都是很差的,误差大、温漂大。
而AD620的增益电阻需要一个绝对电阻相对稳定,而且当增益大到一定程度时,需要的增益电阻会很小,此时数字电位器的特性可以说是“烂”。

但是,如果利用数字电位器良好的比例稳定特性来设计一个高精度的PGA还是可以的。

网友G:
数字电位器本身的原理就是一堆的模拟开关+电阻?
错,数字电位器IC上设计有电荷泵等偏执电路,工作时会产生噪声,将其用在增益设置回路,噪声会放大,小信号、高增益时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数字电位器本身的原理就是一堆的模拟开关+电阻?
错,数字电位器IC上设计有电荷泵等偏执电路,工作时会产生 ...

谁规定了需要电荷泵?
这只是极少数单电源供电却可接交流的产品。
这些电位器通常是对数特性而非线性的。

网友G:
本人用过ISL22313设计的可编程放大器,正负电源供电,放大器输入短路,噪声都很大,查了资料,不少资料都是这样认为,最后都放弃了。没有实际实验过,请不要说,会误导他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本人用过ISL22313设计的可编程放大器,正负电源供电,放大器输入短路,噪声都很大,查了资料,不少资料都是 ...

大部分认为器件有bug的人,通常在很多年后才会认识到那不是器件的bug,而是设计、选型的bug。

网友H:
关于AD620的应用,可以问问ADI的工程师
https://ezchina.analog.com/content?query=AD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