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PLAB IDE 设置断点,然后将鼠标放在变量上,无法看到值?

楼主(2016-05-21):
我用的PICC9.8编译器,不知道为什么,有大神指导一下吗,有时候可以鼠标放上去可以看到,有时候看不到。还有大家是怎么设置char为有符号变量的?是不是在MPLAB中配置?

楼主:
大家是怎么设置char为有符号变量的?是不是在MPLAB中配置?

网友A:
应该叫定义有符号变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定义有符号变量吧

嗯嗯,就是定义有符号的char,我发现char一直从0-255,int是可以从-32768-0-32768的,如何定义?

网友B:
还真没注意过

网友C:
现在太多人不看任何资料就直接上,这都是智能手机带坏的

网友D:
不寫符號 默認為有還是無符號 可以在編譯器的屬性頁面設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