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的定义

楼主(2016-05-21):
嵌入式系统是指用于执行独立功能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它由包括微处理器、定时器、微控制器、存储器、传感器等一系列微电子芯片与器件,和嵌入在存储器中的微型操作系统、控制应用软件组成,共同实现诸如实时控制、监视、管理、移动计算、数据处理等各种自动化处理任务。嵌入式系统以应用为中心,以微电子技术、控制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为基础,强调硬件软件的协同性与整合性,软件与硬件可剪裁,以满足系统对功能、成本、体积和功耗等要求。

网友A:
最简单的嵌入式系统仅有执行单一功能的控制能力,在唯一的 ROM 中仅有实现单一功能的控制程序,无微型操作系统。复杂的嵌入式系统,例如个人数字助理(PDA)、手持电脑(HPC)等,具有与 PC 几乎一样的功能。实质上与 PC 的区别仅仅是将微型操作系统与应用软件嵌入在 ROM、RAM 和/或 FLASH 存储器中,而不是存贮于磁盘等载体中。很多复杂的嵌入式系统又是由若干个小型嵌入式系统组成的。

网友B:
这个定义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同

网友C:
嵌入式系统现在已经很常用了

网友D:
嵌入式微控制器又称单片机,顾名思义,就是将整个计算机系统集成到一块芯片中。嵌入式微控制器一般以某一种微处理器内核为核心,芯片内部集成 ROM/EPROM、 RAM、总线、总线逻辑、定时/计数器、 WatchDog、 I/O、串行口、脉宽调制输出、 A/D、 D/A、 FlashRAM、 EEPROM 等各种必要功能模块。为适应不同的应用需求,一般一个系列的单片机具有多种衍生产品,每种衍生产品的处理器内核都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存储器和外设的配置及封装。这样可以使单片机最大限度地和应用需求相匹配,从而减少功耗和成本

网友D:
和嵌入式微处理器相比,微控制器的最大特点是单片化,体积大大减小,从而使功耗和成本下降、可靠性提高。微控制器是目前嵌入式系统工业的主流。微控制器的片上资源一般比较丰富,适合于控制,因此称微控制器。

网友E:
嵌入式微控制器目前的品种和数量最多, 比较有代表性的通用系列包括 8051、 P51XAMCS-251、 MCS-96/196/296、 C166/167、 MC68HC05/11/12/16、 68300 等。另外还有许多半通用系列,如支持 USB 接口的 MCU 8XC930/931、 C540、 C541。目前 MCU 占嵌入式系统约 70%的市场份额。

网友F:
嵌入式现在确实太火了

网友G:
嵌入在存储器中的微型操作系统、控制应用软件组成,共同实现诸如实时控制、监视、管理、移动计算、数据处理等各种自动化处理任务。

网友H:
CPU、ROM、RAM、IO就是一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