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系统的硬件/软件特征

楼主(2016-05-21):
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必须根据具体的应用任务,以功耗,成本,体积, 可靠性,处理能力等为指标来选择。嵌入式系统的核心是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由于存储空间有限,因而要求软件代码紧凑,可靠,大多对实时性有严格要求。

网友A:
早期的嵌入式系统设计方法,通常是采用“硬件优先”原则。即在只粗略估计软件任务需求的情况下,首先进行硬件设计与实现。然后,在此硬件平台之上,再进行软件设计。因而很难达到充分利用硬件软件资源,取得最佳性能的效果。同时,一旦在测试时发现问题,需要对设计进行修改时,整个设计流程将重新进行,对成本和设计周期的影响很大。这种传统的设计方法只能改善硬件/软件各自的性能,在有限的设计空间不可能对系统做出较好的性能综合优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设计者的经验和反复实验

网友B:
90 年代以来随着电子系统功能的日益强大和微型化,系统设计所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多,难度也越来越大。同时硬件和软件也不再是截然分开的两个概念,而是紧密结合、相互影响的。

网友C:
因而出现了软硬件协同(codesign)设计方法,即使用统一的方法和工具对软件和硬件进行描述、综合、和验证。在系统目标要求的指导下,通过综合分析系统软硬件功能及现有资源,协同设计软硬件体系结构,以最大限度地挖掘系统软硬件能力,避免由于独立设计软硬件体系结构而带来的种种弊病,得到高性能低代价的优化设计方案

网友B:
目前流行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运行在个人电脑上的操作系统向下移植到嵌入式系统中,形成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如微软公司的 Windows CE 及其新版本,SUN 公司的 Java 操作系统,朗讯科技公司的 Inferno,嵌入式 Linux 等。这类系统经过个人电脑或高性能计算机等产品的长期运行考验,技术日趋成熟,其相关的标准和软件开发方式已被用户普遍接受,同时积累了丰富的开发工具和应用软件资源。

网友C:
实时操作系统,如 WindRiver 公司的 VxWorks, ISI 的 pSOS, QNX 系统软件公司的 QNX, ATI 的 Nucleus,中国科学院凯思集团的 Hopen 嵌入式操作系统等,这类产品在操作系统的结构和实现上都针对所面向的应用领域,对实时性高可靠性等进行了精巧的设计,而且提供了独立而完备的系统开发和测试工具,较多地应用在军用产品和工业控制等领域中

网友C:
Linux 是 90 年代以来逐渐成熟的一个开放源代码的操作系统。 PC 机上的 Linux 版本在全球数以百万计爱好者的合力开发下,得到了非常迅速的发展。90 年代末 uClinux,RTLinux 等相继推出,在嵌入式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它拥有大批的程序员和现成的应用程序,是我们研究开发工作的宝贵资源。

网友B:
从控制意义上说,嵌入式系统涉及系统最底层的,芯片级的信息处理与控制。在某种意义上,对这些“微观”世界的了解与驾驭正是控制的真正目的

网友D:
现在的嵌入式基本都成定式了,处理器、外围电路、通信接口,显示接口,一般都是这些

网友E:
这个在实际方案的时候,软硬件都需要同时考虑的

楼主:
这个特征就比较多了

网友F:
这个特征很多的

网友B:
软件的特征是,尽量少的使用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