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可行不?

楼主(2016-05-21):
各位大虾,看看我这个电路可行不?或者有更好的改进意见?电磁阀的电流2A

楼主:
能否改为这样的电路,因为本身也是共地

网友A:
还没看明白脖子就受不了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否改为这样的电路,因为本身也是共地

不行。

网友C:
前面的加光藕把电磁阀产生的电磁与控制端电气隔离,避免干扰,你下面的明显就没有隔离部分。

网友D:
电路不知道行不行,脖子已经不行了

网友E:
电路不知道行不行,脖子已经不行了。

网友F:
10欧的电阻何用
本身共地何谈隔离
感觉多此一举??

楼主:
maychang 老师,那我第一个原理图是否正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老师,那我第一个原理图是否正确呢?

第一个正确,但浪费,本来就没有必要隔离,完全可以省去光耦。

网友B:
引用 楼主:
maychang 老师,那我第一个原理图是否正确呢?

第二个不行,是因为该电路输入摆动幅度接近24V。由第一幅图看,输入端标注 I/O ,想必是某单片机的输出口线,而单片机之类无法输出这么大幅度。
第二图,改用NPN管,可以用单片机 I/O 口线实现控制目的。

楼主:
谢谢老师指点,那我这样修改可以吗?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谢谢老师

网友A:
你是要输入高电平导通还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谢谢老师

电路有问题,务必先弄清晶体管和MOS管的基本工作原理,确认高有效还是低有效。

楼主:
如果按照我现在的电路,0低电平为导通,高电平为关闭,那老师们能画一个低电平关闭,高电平导通的电路学习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样的,谢谢老师

此图可以工作,但控制逻辑与首帖第一图相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按照我现在的电路,0低电平为导通,高电平为关闭,那老师们能画一个低电平关闭,高电平导通的电路学习 ...

用两支NPN三极管级联,控制逻辑就和首帖第一图相同了。

网友H:
为何不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