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OSTaskCreate()第一个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6-05-21):
编译报错:
USER\main.c(36):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void"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void (*)(void *)"
           OK1=OSTaskCreate(Task1(),( void *)0,M1,perr1);
USER\main.c(38): error:  #167: argument of type "void" is incompatible with parameter of type "void (*)(void *)"
           OK2=OSTaskCreate(Task2(),( void *)0,M2,perr2);

void Task1(void);
void Task2(void);这两个是函数的定义,第一个参数的具体形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OK1=OSTaskCreate(Task1(),( void *)0,M1,perr1);
多了()
void Task1(void);
要加一个*:void Task1(vo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1=OSTaskCreate(Task1(),( void *)0,M1,perr1);
多了()
void Task1(void);

找您说的真的通过编译了,能给说说为什么这样做吗?OSTaskCreat(void (*task)(void*p_arg),void *p_arg,
OS_STK* ptos,INT8U prio)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不就是任务函数的入口地址吗?为什么按照您写的就没问题,我写的就通过不了编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