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数字块UDB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6-05-21):
通用数字块UDB作用是什么,不太了解这个模块

网友A:
UDB是由可编程逻辑PLD、结构逻辑(数据通道)和灵活的布线资源来提供在这些元件、I/O连接和其它外设之间的互联。

网友B:
说白了就相当于一个CPLD

网友A:
最简单的功能是定时器、计数器、CRC生成器、PWM、死区生成器,通信功能包括UART、SPI、I2C。在可利用资源范围内,PLD块及其连接性,提供了全特性的通用可编程逻辑。

网友B:
       每个UDB中有两个小的PLD。这些块从布线阵列中提取输入,然后生成寄存的或者组合的积之和(SoP)逻辑,这些逻辑和寄存器用于实现状态机,控制数据通道的操作,条件输入和驱动输出。

网友A:
数据通路包含动态的可配置的ALU,两个先进先出的队列FIFO,比较器和条件生成。

网友B:
寄存器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于CPU固件和UDB操作交互和同步。控制寄存器驱动内部的布线,状态寄存器读内部的布线。

网友B:
UDB内的每个独立的块提供时钟选择和使能,复位选择

网友A:
PLD和数据通道有链接信号,使得相邻的模块能被链接,来创建更高精度要求的功能。

网友B:
UDB的I/O通过可编程的开关阵列(用于连接一个UDB内的块和阵列中的其它UDB)被连接到布线通道

网友A:
每个UDB中的所有寄存器和RAM,被映射到系统地址空间,能被作为8和16位的数据访问

网友C:
       PLD模块基本的功能是实现逻辑表达式,状态机,序列器,查找表和解码器。

网友D:
在最简单的使用模型中,将PLD块作为一个独立运行的资源,在这个资源里综合生成通用RTL,并且进行映射。

网友D:
最普通和有效的使用模型是从PLD和数据通道的连接创建数字功能,在这个模型中,PLD只实现随机逻辑和功能的状态部分,而数据通道(ALU)实现更结构化的元件

网友C:
PLD有12个输入,送入到8个乘积项。

网友E:
每个乘积项(AND功能)可以有1到12个输入,在一个给定的乘积项里,可以选择每个输入真值(T)或互补(C)。

网友D:
乘积项然后求和(OR功能)产生PLD输出。一个和可以来自1-8个乘积项。

网友F:
确实就是一个精简版的FPGA

网友F:
       12C4中的’C’表示OR门的宽度(在这种情况下宽度为8)是一个常数贯穿所有的输出(而不是可变的)。

网友G:
可以根据PCB进行管脚的影射

网友G:
这个功能很强大,对布板有很大的便利性

网友H:
这个模块很好玩儿

网友I:
主要还是PLD

网友H:
这个类似PLA的结构提供了最大的灵活性,保证了所有的输入和输出是可置换的,很容易通过软件工具进行分配。在每个UDB中有两个12C4

网友J:
宏单元的输出驱动布线阵列,输出能被寄存或者组合。